Win2003安装G2成功,不过有点问题

楼主(2004-07-02):
[这个贴子最后由aqee在 2004/07/01 04:10pm 编辑]

我的电脑 Win2003标准版 安装G2兰屏
打上592补丁,再安装驱动,就能进去了
但是有两个问题:
1. 安装G2后目录里没有驱动文件(坛子里的教程中是安装完G2就安装驱动的),装了592补丁才有
2. 我用USB手柄玩,就是那种带震动双摇杆那种,只能认3个轴,右手纵轴不认。油门和升降舵只能设在左手,不能同时用 。 控制面板里显示右手纵轴是Z轴,横轴是Z旋转。我想是映射错了,可是不知道在哪里改。请知道的帮个忙,解决一下.......

网友:

第4项的最后一项(键盘映射)

楼主:

感谢你的这么快回复,可能我没说清楚
在G2的控制设置里,动两个摇杆,只有
Joy1左/右
Joy1上/下
Joy2左/右
有反应,而且正常
Joy2上/下
不管怎么动都是33%
我觉得可能是驱动(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里映射到别的轴去了
另外,我的手柄是 北通震动手柄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呢?
有手柄的兄弟们帮我试试呀,眼看着这么好的G2不能玩,急死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aqee2004/07/02 03:50pm 发表的内容:
怎么没人知道呢?
有手柄的兄弟们帮我试试呀,眼看着这么好的G2不能玩,急死了
可能需要修改注册表,看看这个贴子吧: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901

楼主:

太好了,非常非常感谢Ohi
还要感谢,altlo,不知道他怎么研究出来的,利害
另外,模型猫,的改装也不错,有机会我会试试
感谢前辈们的探索,为我们这些菜鸟提供帮助
模友后浪推前浪,前浪舞在浪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