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模型猫今天的帮助,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4-07-04):
感谢今天花费了那么多的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我安装G2,十分感谢.但是回家以后重新启动系统,G2报错,找不到控制器,我想应该是指的futaba ,不如何处理,谢谢
cell:13910076506

网友A:
先确认狗插好没,再把遥控器打开,然后再开G2试试。
注意一下遥控和狗的接头,那是最喜欢出问题的。

楼主:
狗插好了,遥控器是打开的,反复试过几次,问题总是存在,重新安装试一试。

楼主:
最终无奈的解决方法,重作系统,安装Win98,在98上安装G2,打518的英文补丁。
518的英文补丁在www.ngxmodel.com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