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兄弟用过手柄玩G2呀?

楼主(2004-07-10):
[这个贴子最后由aqee在 2004/07/10 01:57am 编辑]

我的北通3在G2里还是只有3个通道,没办法打算买个新的。
大家都在用什么样的手柄呢?能实现4通道控制吗?请给出型号,谢谢!
请用手柄的兄弟都留言,不管弄成了没有,弄成的介绍一下经验。
如果没弄成的人很多,我会继续研究下去,我搞了个注册表分析工具,有点眉目了,就是太累了,也不知道值不值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7/10 03:34pm 编辑]

在98下面可以出完所有通道,我曾经用北通练习过一段时间。但是要改造摇杆的长度,原来的太短了,还有精度差点,但是练习飞行。动作,和跑道降落等都没问题。是没有遥控器的朋友的福音。

网友:

我用的是北通II可编程手柄,编号BTP-C056 接并口,操作系统是WIN98,可以识别大概8个通道。ADDON 5中的V-22"鱼鹰"都可以飞。
其他操作系统还没试过。

楼主:

经过无数次尝试终于弄成了,Win2003 和 XP 都可以
北通震动3(BetopC033),4个模拟量通道和4个数字量通道,Ohi所说的8个通道也是这样吧?
感觉手柄的电位器过于敏感,一半的位置已经是100%,调整油门和升降舵时很容易碰到副翼导致坠机。
下一步向尝试向模型猫学习,买个旧发射机壳,把手柄的电路装进去试试,这样就可以解决手感问题了。不过可能不太好找,需要一段时间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901&start=10&show=40

网友:

也是比例的吗? 我总觉得用手柄是开关式的,呵呵, 如果那样的话怎么控制的好哦。 呵呵  如果可以实现比例的话,我也买个玩玩哦, 毕竟我的t4vf不能玩3d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wtj76032004/07/16 02:31pm 发表的内容: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901&start=10&show=40
我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受到启发的。
现在正找个旧发射机壳呢。
楼上的,手柄可以比例控制,不过你得买带双摇杆的那种。
请问,4VF为什么不能3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