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5iMX买的G2 安装老出错 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4-07-12):
5iXM的出货满好的 挺正规的销售  但我在装到我的XP上时总是一开始就出现setup程序出错的提示 然后就退出了 让我很郁闷 请教各位 这种现象解决

网友:

没有装过G2的,第一次装要遇到很多问题,
你可以在论坛里找找相关G2安装的帖子,再试试看...

网友:

无法安装估计是光驱的读盘能力差点,G2的盘是比较难读的,因为有加密。
建议在98下安装G2,比较容易安装上。

楼主:

晕啊 我还特地用刻录机读的 看样子要用虚拟光驱试试啦 谢谢

网友:

G2盘是不好读,而且很挑光驱!
最好是作成虚拟文件,再在虚拟光驱安装.

楼主:

谢谢 我得空就去试试

网友:

那种虚拟软件好?

网友:

我用的是DeamonTools3.29,可以模拟G2

网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1081&sh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