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4-07-13):
俺是新来的,这么多的飞行
模拟器
把俺的头都搞晕了。请问几个问题:
1。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有哪几种?
2。它们分别侧重于什么飞行器?
3。它们的价格是多少?
4。那里有买?
5。用飞行模拟器主要是当作游戏机,还是用于实际飞行前的训练?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7/13 08:43pm 编辑]
答:
1,国内用G2的占多数.
2.固.直兼备.
3.G2 100左右.
4.本商城就有卖,
5.用于实际飞行前的训练.

网友B:
G2的连接方式有两种,一种通过并口,一种通过USB,并口由于驱动的问题,在XP,Win2K比较难成功的安装,Win98下好一些,USB的连接线比较贵一点,大概200多元,但安装、使用相对容易。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