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用的USB转串口但是软件 ...
请教高手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用的USB转串口但是软件不能识别

楼主(2004-07-15):
请教高手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用的USB转串口但是软件不能识别,怎么办呀?请教各位模友。
驱动程序已经安装,串口安装正确。

网友A:
不知道。换鸟牌新版的模拟器吧。。usb接口的

网友B:
到底是并口还是串口?G2是并口的

网友C:
请教高手: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旧的打印接口,其它都有,旧版的G2不能玩,怎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