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3810的原配加密狗 密码多少?

楼主(2004-07-15):
我用是JR3810设备。 连接线用的是以前买来的 JR连接线。。。但是我装好后 不能玩 但是用FF9可以玩(连接线不一样的)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许多人看,但没有人回!各位大虾帮帮忙,给个建议吧!
chen_mr

网友B:
设备不用密码吧。。记得把制式换到ppm模式。。再就是设置下模拟器。。里面有选择厂家。。

网友B:
对了。。说了半天是哪个模拟器?

网友A:
是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