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4-07-15):
我的G2在人家机子上安装运行一切正常,可是拿到我自己的机器上时,安装是非常顺利的,但就是在校正
遥控器
时一点反应都没有,请教各位有经验的高手为什么同样一套G2.同一个T4VF在人家哪里可以,到我机器上就没反应了呢?是不是我的电脑哪里需要设置一下啊?我的电脑也是装的win98还有就是加密狗是并口的,谢谢了

网友A:
我的也是,在WIN2000里安装也是非常顺利,但进入G2后在“OPTION”里的“摇控器校准”设置里的“校准摇控器”里根本没有选择摇控器的选项,请高手解答,我已经试过几台机了,也是这样。谢谢!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太普遍了哦, 不知道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拉, 我也是啊,在自己家电脑上玩了一次就不行了, 在我同学家了玩了n次,n次都ok 。搞不懂啊。

网友B:
补充一下,最开始玩用的是主板集成显卡,我815e的主板,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后来我又买了一个显卡,装好后就白屏,(我的系统是xp,没装显卡驱动)重新装显卡驱动,白屏问题解决。进G2后就检测不到遥控了,后来怀疑是主板问题,换了一快主板,第一次玩ok了,本以为ok了,过了一会再玩,老问题有出现了。哎~~~ 现在真没什么好换的了,总不会说cpu有问题吧?什么并口模式ecp 补丁什么的都试过n次了哦,郁闷~~~~

网友C:
看看这个帖子,希望有帮助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1098&sh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