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G2检测不到遥控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4-07-16):
  Win2k,WinXP下并口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我认为在并口的驱动程序上,这就没有彻底的办法解决。
问题一
     并口没有连接好或遥控器开关没有打开
解决
     打开遥控器开关,反复插拔几次并口。
问题二
     更新程序没有安装
解决
    如果没有安装更新程序,那稍微简单一些。
    首先卸掉并口的驱动,在G2控制面板中的technique code 输入 CLEAN,并确认,然后再重新安装。
问题三
    更新程序已经安装,驱动安装也正确,硬件信息也对
解决
    同二
   问题三是最麻烦的,如果正确安装后,还是有问题,我建议大家把G2安装在Win98下面,我就是反复几次,最终只好为G2做了Win98系统。当然还有个办法,多花200多元,买村夫的USB口的驱动。
   QQ :102178853

网友:

在 COMS 里将打印口设为 SPP 试一下

网友:

我在WIN2000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打印口为E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