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检测不到遥控的解决方案(我的G2已经ok了啊,爽就 ...
关于G2检测不到遥控的解决方案(我的G2已经ok了啊,爽就一个字)

楼主(2004-07-17):
我的电脑配置815e主板,cII633 256m 20g硬盘 玩G2 显卡太差,效果不行,虽然这样,第一次装还是可以玩的。而且什么补丁也没打,一装就ok了的。
后来拿到同学家里玩,爽呆了, tnt2的显卡玩真是爽哦。 晚上又拿回来,接在我电脑上玩不行了, 问题出现了,进去后检测不到遥控。遥控不起作用了哦。第2天买了快GF2显卡,再进,白屏,由于我是xp系统,没有装显卡带的驱动,在网上下了最新驱动安装,再进,白屏问题解决,但是遥控依旧无效。后来怀疑我的主板上并口坏了,换了一主板,第一次玩ok,过了几个小时再开机,问题再次出现,遥控又一次失效,:( 后来试着打补丁,重新装系统,以及重新装了n遍G2,但是问题依旧存在, 在硬件列表里面可以看见realfight这个东西的,说明狗已经装好了的,但是遥控始终没起作用的。后来终于灰心了,就把遥控拿到同学家去了,以后玩就在同学家玩。但是这样总是不爽哦。后来终于在论坛上看见有篇贴子说把什么机箱动一下就ok的,于是我想可能是并口没有接好的缘故,于是我到同学家把遥控拿回来,按照我的想法一试,问题解决了。 太tmd爽了哦。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29 15:48 审核通过

楼主:
狗的接口是并口,除了里面的几排针要与主板上对应的孔接触良好之外,还要求外面的铁壳和主板上的并口上的铁壳接触良好,可能那也是一个电极吧?所以我把我的狗的接口的外面的铁壳用钳子夹了几下,没夹之前可能太大了,插到并口上虽然针接触好了,但是铁壳之间存在间隙,没有接触到,夹之后问题解决,现在玩了好几次了,每一次都很正常的,所以我想可能是这个造成的。请所有G2检测不到遥控的朋友们试试, 仅供参考,不一定行的哦, 不过我相信你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吧? 哈哈, 快试试吧,如果问题解决请回个贴啊,证实一下嘛~~~~

网友A:
很好的经验!

网友B:
装好G2没问题,摇控器的联接太看不懂,时好时不管用您介绍的方法也试过,还是不行。
请教大师门想想办法,现在打开G2摇控器检测没反应,大师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