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D6000没到.G2正要买,问个关于RD6000和G2的问题

楼主(2003-05-01):
 听说RD6000用在G2要改插头?

网友:

插头是有点不大一样

楼主:

知不知5iMX Shopping模型商城有没有RD6000用的插头卖?

网友:

晕,这种插头一般都是自己改的,去电器市场买个和你遥控器后面的插孔一样的插头,然后焊两条线就解决了,很简单的!接线你可以在本栏目找找,有专门介绍RD6000线的制作方法!

楼主:

自我介绍一下:
不要命的人--我。
我是一个航模的狂热份子,我做过两架油动飞机,还没上天飞机就不知跑那去了,至今没有飞行史,飞霸已买,遥控器在路上,其余的在模型店(还没买),我也没有老师教,所以还请多多帮助。最后大声的问一下. 。o 0 昆明有玩直升机的吗?

网友:

呵呵,那你要当心了,一切要从基础练起,这样对你自己,对别人都是比较负责的。
G2是入门的好东西,一定要刻苦练习!

网友:

,,赞成...顶一下

网友:

用大口的键盘线改制就可以了。
回自由鸟:昆明有玩直升机的,还很多。技术也很好,你要是有时间去看看,地址在新迎小区,(详细的记不清了,只知道是在城建学校斜对面)

楼主:

谢了,我马上去看一看。

网友:

呵呵,看见你在 高国模型你买RD6000了,但好象最近没货了!

我也想买6000!等待ing

楼主:

RD6000没买成,换FF6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呆宝2003/05/01 11:43am 发表的内容:
用大口的键盘线改制就可以了。
回自由鸟:昆明有玩直升机的,还很多。技术也很好,你要是有时间去看看,地址在新迎小区,(详细的记不清了,只知道是在城建学校斜对面)
哦?我这里离的不远,有空一定过去看看!

楼主:

来昆明一定要来找我啊!

网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