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里面的飞机设定还用改么?

楼主(2004-07-31):
G2里面的飞机设定还用改么? 是不是里面遥控的参数都已经设顶好了?为什么我飞的时候飞机老是有侧偏

网友:

首先要在遥控器校准选项里进行校准.然后使用.
飞直还是固?
直要是往左偏(这是正常的)要靠打舵矫正,
固的话要靠微调.

楼主:

是横者走 而且打方向舵似乎也很难稳定

网友:

请问:我是JIABAO(T4YF)的直升机,该在G2里从哪种飞机先练习?

网友:

下面引用由njlhjyp2004/08/09 05:37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我是JIABAO(T4YF)的直升机,该在G2里从哪种飞机先练习?
就拿那入门的直升机练巴,  叫impala, 再看看教学;

网友:

谢谢 长庚明月123 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