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玩FMS的时候,部飞机都不见了?

楼主(2004-08-03):
玩着玩着,突然,高度变成负数,找不到大陆了.为什么?

网友A:
飞远了呗!

网友B:
用下载的飞机飞,很不好操纵,动不动就不见影了

网友C:
呵呵,有这样的BUG,我也遇到过,不过只要在目力可及的范围之内盘旋,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我的也是,没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E:
全力向上飞,在接收高度0的时候,你会重新发现大陆的!

网友E:
全力向上飞,在接近高度0的时候,你会重新发现大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