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噪音大怎么办?

楼主(2004-08-06):
我的机器用windows自带的录音机录音时,即使不插话筒和音频线,噪音也极大,但音箱的声音正常。装的是从主板厂家网站下载的驱动,也安装了VIA 4 in 1,还是不行啊!FMS根本就没法用了。
主板:SL-65DVB,板载声卡、显卡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换

网友:
同意,换创新的声卡

网友B:
SB lives!

网友:
AUDIGY II 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