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F9遥控设备和G2数据线如何连接呀??

楼主(2004-08-11):
今天我买的FF9H和USB G2终于到了!但是拿起FF9发射机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怎么没有发现能插上G2数据线的端口呀??请问大家是怎样连接的呀?

网友A:
自己做个接口与G2相连.遥控器后面有六个孔的插座,上排左起第一孔为数据线,第二孔为接地线,把这两根线加到G2上,至于怎么连,你自己动下脑筋吧.

楼主:
谢谢shjmap!
但是我还想问一下G2数据线上那个类似于耳机插口的端口哪个是数据线,哪个是接地线?是周围接触部分的接地?还是中间的那根芯子是数据线接触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