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4VF-FM在Win2000系统下能安装使用G2模拟器吗?

楼主(2004-08-11):
新手入行,麻烦各位DX指点

网友A:
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realflight/setup.htm,讲得很清楚了,安装软件,打补丁,安装驱动,并口在Win2k不是很稳定,爱掉。

网友B:
网站已更新,原有地址已不能访问,新网站请看这里.
http://www.gxmod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