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G2的显示摇控器与我实际摇控器的通道不一样呢?

楼主(2003-05-02):
我的方向舵与升降舵在左边,它的是油门与方向在左边。

网友:

你的是JR系列的遥控器吧,JR的就是要自己在选项里调一下,而FUTABA的就只需要将第六通道反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您是指油门要调到我的摇控器的左边吗?您好能否具体说明实际当中摇控器的各通道是操纵那些舵面?比如说左手的上下与左右,右手的上下与左右?
谢了.

楼主:

我的摇控器的设置是左手上下为升降,左右为方向,右手上下为油门,左右为副翼.
G2里的摇控器显示为左手 上下为油门,左右为方向,右手上下为升降,左右为副翼
因为不一样看起来好怪,特别是教练学习时!
请教我要如何办呢?是照G2里显示的那样来调我的摇控器,还是有办法来调G2的摇控器显示?

网友:

看这里http://www.5imx.com/cgi-bin/topi ... opic=147&show=0将相应的通道改了就行了!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我已改过来了.原来是要把摇控器显示的模式改过来.
先按=,弹出摇控器显示.再按那上面的那个小红点弹出编辑栏,改一下摇控器的显示模式就行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啊?

楼主:

我用的是Hitec Focus6.

网友:

那遥控器怎么样?好用吗?有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