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Race 与JR9X连接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4-08-17):
请问RealRace与JR9X如果连接,线我是使用飞G2的那根并口线。我的9X在进入RealRace游戏后在校正遥杆那里没反映。游戏检测不到
遥控器
发出的操作。请各位高手指点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g2的狗狗没试过~~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8/17 02:11pm 编辑]
G2狗!用在RealRace上!?
不行!

网友C:
是的,RealRace G2正版带的是游戏口的枪控.要自己游戏杆,我用的是自己做的摇控器转游戏杆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