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z在2000下的问题,各位DX请进。

楼主(2004-08-18):
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G2装好,可运行时只听到飞机的声音和背景音乐却不见图象,程序界面只是一片白色。不知是软件安装的问题还是我调试的问题,本人是第一次使用,还不知道怎么调试。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和digger的情况相反,我的G2在WIN XP下运行时程序界面是一片黑色,也只听到飞机的声音和背景音乐却不见图象,我装了5.92升级文件,求教!!

网友B:
在G2的Options菜单中选择Directx 3D,然后里面的选项都改动一下试试

网友C:
gaoxin说的对,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在view-->Directx 3D设置中
将硬件加速关闭,就OK了。
我使用的是IBM T41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