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G2 USB Interlink的光盤是否和 G2 LPT port 的一樣呢?

楼主(2004-08-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顶,我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不一样的,这两个版本我都有,USB版无法写入LP1版的序列号

网友:

USB 是否有 4 张 CD?  第二张不需要序列号?  因为我老是装不上, 怀疑盘有问题

网友:

usb只有一张盘,版本号5.92

网友:

我就用的普通的盘,线是USB的,可以用的,反正设备就选USB XXX,然后自定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