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1):
G2我是安好了,可是我的遥控器没有反应啊!我用的是FF9的买G2的时候配的连接线连不上遥控器,我就把线剪开了,可是遥控器后面有六个孔,不知道两根线要接到哪两个孔啊?随便试了一下,可就是没反应。急啊!!!!!

网友:
加装模拟器接口。用一3.5mm耳机插孔装在发射机后盖适当位置,原发射机接口有上下两排孔,其中上排左起第一孔为数据孔,第二孔为接地孔。将耳机插座的中心线接在原接口的第一孔上,屏蔽线接在第二孔上,将模拟器配的JR插头插上就OK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chujian2004/08/21 03:39pm 发表的内容:
加装模拟器接口。用一3.5mm耳机插孔装在发射机后盖适当位置,原发射机接口有上下两排孔,其中上排左起第一孔为数据孔,第二孔为接地孔。将耳机插座的中心线接在原接口的第一孔上,屏蔽线接在第二孔上,将模拟器 ...
谢谢,我的问题在你的支持和小财神的帮助下已经解决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