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校准时没反应

楼主(2004-08-23):
我用的是FF9的遥控器,可是G2按好后遥控器校准时没反应,FF9后面有六个孔,我是把红色的线接在左上第一个孔,黑色的线接在左上第二个孔,不知道有没有接错?哪位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

接法应该没有问题,你将你电脑的打印机口设置为ECP方式看看,然后看看电脑系统里有没有REALFLIGHT这个设备,没有的话就是驱动没有装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8/23 01:42pm 发表的内容:
接法应该没有问题,你将你电脑的打印机口设置为ECP方式看看,然后看看电脑系统里有没有REALFLIGHT这个设备,没有的话就是驱动没有装好
不好意思,我对电脑不太懂,怎么把打印机口设置为ECP方式啊?REALFLIGHT这个设备的驱动我已经安了!

网友:

在电脑的BIOS里设置

网友:

另外再看一下你的遥控器是否设置为PPM模式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8/23 11:41pm 发表的内容:
另外再看一下你的遥控器是否设置为PPM模式
我把遥控器设置为PPM模式后可以了,谢谢小财神!不过为什么在模拟器里遥控器的方向都是反的啊?怎么才能正过来?还有在飞真机时是不是要把PPM模式换成PCM模式啊?不换的话会怎样?

网友:

方向反,可以在G2里设置用你的遥控,然后遥控里设置,或者G2里选择高级设置,一个一个通道设置,反的在前面打沟,是要换回来的,要不然接收机无法接受信号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