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摇杆设置怎么和我的FF9H不同呀?

楼主(2004-08-27):
我用G2的教练功能为何油门摇杆和升降舵摇杆和FF9H的位置不同呀!(油门在左边,升降舵在右边)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布局的?G2里面的操纵杆布局难道比设备固定的布局要合理吗?

网友:

默认是欧美那边的遥控器模式,也就是模式2。

你点击屏幕上遥控器的左上角那个红色按钮,就会弹出设置窗口,改成模式1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班主大人!哈哈!

楼主:

请问斑竹你玩G2能悬停多久??我感觉我的直升机还是老乱跑,总是定不稳!请问有什么技巧不?请教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final5552004/08/26 11:13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斑竹你玩G2能悬停多久??我感觉我的直升机还是老乱跑,总是定不稳!请问有什么技巧不?请教了!
不乱跑就出问题拉,要是不想让它总跑,手就勤快点吧。

网友: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