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里有模拟电直的吗?

楼主(2004-08-27):
没用过G2,正想买,不知道里面可以练电直吗?

网友A:
可以练电直。

网友:
有个型号,忘记名字了,看上去和电直差不多,还比较好飞

楼主:
谢谢!

网友B:
有的,在飞机选项里排在直机的最后一个,就是电直,
我感到不好飞,性能动力太差

网友C:
倒数地4个,挺像的!

网友D:
有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