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个9V的小变压器替代遥控器里的电池玩G2?

楼主(2004-08-27):
能否用个9V的小变压器替代
遥控器
里的
电池
玩G2?
请指教为感

网友A:
用教练模式用不了多少电的。。别省那点了~~~

网友B:
能,不过我一直用电池,应为他很省电,

网友C:
慎重,如果交流滤流不干净,不仅会对遥控器的电子电路造成干扰,而且由于交流电的瞬间值电压要高于平均值,可能会损坏遥控器的电子元件!

网友D:
看一下我的这一贴:
[原创]4VF免装电池玩G2!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1137&show=0

网友E:
基本不耗电的

网友F:
可以用的
我在用,做了个多用途的电源,滤波做的很严格,电压是稳定的。

网友G(2004-09-28):
请看这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jy6wBom#pid37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