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假货???!!!!

楼主(2004-08-28):
前段时间在飞扬买了套直升机的
模拟器
,包含线路如下图。我按说明安装了软件,连上我的futaba ff6h
遥控器
,打开电源。但没有任何反应,重新检查了操作步骤,没错。然后我拔下线,用万用表检查接口,发现电脑连接接口只有第25脚和遥控器接口金属外壳导通,其他均无导通现象,向大家求助,我是买到假货还是操作有误?如果可以能告诉我遥控器接口的内在金属脚和电脑接口哪个脚导通,谢谢!!

网友A:
应该是G2的接口吧,安装有时候挺麻烦的,请到我的网站看一下。
http://www.gxmodel.com

网友:
估计安装有点问题,再试试吧,D版的都这样。。。

网友B:
表面看应该没问题,安装驱动,然后调成PPM,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