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怎么在WIN98下装G2了!求教!

楼主(2004-09-02):
   电脑重装了系统,但我忘记怎么装G2了,我手上有G2的(飞行模母盘、1、2、3号升级盘)。还有一张MiMX.COM后来寄给我的(G2安装盘--虚拟版),我是去年10月买的G2,当时也弄了好多天才装起来。现在我不知道是装“虚拟版”还是“母盘版”?
  注:我今天试着装“虚拟版”,安装说明里说是要先装Inst_98.exe,但是盘里就没有这个文件?
                请帮帮忙为感!

网友:

你需要的文件可以到这里下载http://www.gxmodel.com

网友:

我的装了不能用

网友:
硬件设置忘记了

重装系统98,硬件设置忘记了,哪位能告之。

网友:
[分享]G2安装手记!!!

近段时间装过几次G2,屡试屡爽,100%一次成功,我在这里再次简单的说明一下安装步骤(此方法Win98,WinXP通用):
首先说明前提,我是在晚上下载的镜像文件,从Setup~Addon5总共6张CD都是。
1、安装Daemon虚拟光驱软件,我的版本是3.46。
2、安装Setup盘。
3、安装Setup盘完毕以后,不要急着运行,先打592补丁。(如果不打补丁,在Win98有时候出现非法操作,打了就没问题了)
4、打完592补丁后,安装G2的加密狗驱程(如果你在Winxp装的话,打完补丁,自动就会在你的硬件管理器里面见到驱程已经安装)
5、做完这些以后进入G2一次,然后正常退出一次。
6、安装Addon1,之后会提示先插入Addon1的光盘,然后再插入Setup盘的光盘,然后正常进入,正常退出一次。
7、安装Addon2,之后会提示先插入Addon2的光盘,然后再插入Setup盘的光盘,然后正常进入,正常退出一次。
8、安装Addon3,之后会提示先插入Addon3的光盘,然后再插入Setup盘的光盘,然后正常进入,正常退出一次。如果在安装时系统提示说请插入光盘,那么就证明读不出镜像里面的加密区域,解决办法是:在Daemon选择Emulation,然后选择all options on,然后再次运行Addon3光盘,安装,成功。
9、安装Addon4,之后会提示先插入Addon4的光盘,然后再插入Setup盘的光盘,然后正常进入,正常退出一次。
10、安装Addon5,之后会提示先插入Addon5的光盘,然后再插入Setup盘的光盘,然后正常进入,正常退出一次。
11、成功。
如果你安装时跟我上面写的有出入时,请慢慢找找原因,如果出现跟我上面不一样的情况,大多数是补丁问题和光盘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光盘问题,因为此光盘有加密区域,加密区域不容易复制,所以造成安装不成功,那些装不了的飞友可以尝试换张光盘来试试看,最好下载现成的光盘映象,不要再钻牛角尖了。

网友:
爽啊

这么多光盘,什么时候再共享啦

网友:
WIN98不需要硬件设置

不需要硬件设置,呵呵

网友(2004-11-19):
现在好像出了1张盘就包含所有G2里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