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安装后老是说我没有插入光盘

楼主(2004-09-06):
买的g2安装后老师说我没有插入光盘,可我明明有!
请教怎么解决阿,上面的精华帖里也有人问,可有没有人解决啦

网友:

你换个光驱试试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9/06 05:47am 发表的内容:
你换个光驱试试看?
不是光驱的问题,安完后不要取出光盘,直接运行G2,然后G2会自动读取光盘上的信息,下次运行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