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IN4148是不是这个!

楼主(2004-09-07):
我刚到电子市场买的,我说买4148二极管,没说买IN4148。不知道有没有买错?
我对电子元件不是很了解,请问二极管有没有正、负极,如何区别

网友A:
细说4148 还有几种,不同厂家生产的,具体参数有些细微差别。
通常我们说的4148 就是指的1N4148,但不通厂家生产的可能前缀不同。
二极管当然有极性了,看到那条白线了吗? 那是负极(这样描述不太正规,应该说是N极)

楼主: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