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4-09-08):
请问:G2网上有下载吗?我这里没卖的.还有,玩G2要配什么样的手柄?

网友:

下面引用由ddddou2004/09/07 03:23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G2网上有下载吗?我这里没卖的.还有,玩G2要配什么样的手柄?
在网上购买好了  用手柄感觉不好

楼主:

G2全称是什么?
我买了"北通"震动手柄3
可以用吗?

楼主:

不用手柄用什么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把飞机买回来把遥控器接上去?

网友:

用手柄玩是学不会遥控的!
必须用真正的遥控设备练习才有效!

楼主:

是这样啊
那我就考虑买电直回来了
遥控器就先玩G2
连线怎么连?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还是用摇控器吧,不然真的没感觉

网友:

不会把,我平时就是用手柄练啊,也用朋友的JR9X练,感觉手柄还是可以的,不过前提就是手柄也不能太差,我的是LOGITECH WINGMAN双摇杆,所有按键都可以自己编程。我现在用手柄模拟8通遥控十分正常啊。各种飞行模式,收放绞架等等都正常,而且像油门和螺距曲线那些都可以通过G2软件编辑和设定。
最后说说缺点,就是用摇杆的话手感比9X差些,还有油门不带阻尼功能,需要手上随时控制好,还有就是操作行程没有用9X那么大,其实最好还是用遥控飞,那样练出来手感好

楼主:

比如
我想买嘉宝的机机
原装的遥控器能不能玩G2
有人建议我买4VF带四舵的
说以后什么都能用
但是好几百
我想
4VF是好
但是对我这样的新手
投资是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