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人有耐心帮助新人啊!!!!!

楼主(2004-09-09):
有没有有耐心的大虾啊?我是菜鸟,什么都不懂,我想玩油直,有人建议玩电直先,但是最好先玩玩G2,但是G2是什么?我查了一下,基本知道了,但是还有问题,比如,玩G2要配备什么?总不会是装电脑上用键盘玩吧?是要买个游戏手柄吗?坛子里没人说.还有,新手最好买什么机机,雷鸟比其他的抗摔,嘉宝比其他的稳定,对初学者都有好处是不是?那比如我买个嘉宝的回来,要多配备哪些易坏的部件?另外还要注意哪些细节,等等等等.......................................................................................

网友:

玩G2的最低配置:
G2 的模拟器软件,G2的模拟器硬件狗,至少4通遥控器一只,推荐T4VF,实在不行,4YF也可。
有了遥控器,可以练习悬停了。
当然玩真正的油动直升机,遥控器至少应该是6通的

楼主:

我要电直先
呵呵
谢谢了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要连硬件狗呢^_^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最好的选择是REFLEX XTR 280元左右
其次是G2+USB接口可能也是280左右吧
然后是G2+carolbox 应该也是200元左右
再就是G2+并口 安装要看运气和水平,90元左右
或者就是G2+FMS的串行PIC接口+PPJOY 20元左右
再就是FMS,软件免费,接口可以用SMARTPROPO,也免费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荷兰的童话2004/09/10 08:53pm 发表的内容: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
灌水呀

楼主:

-=-=-=-=-=>
最好的选择是REFLEX XTR 280元左右
其次是G2+USB接口可能也是280左右吧
然后是G2+carolbox 应该也是200元左右
再就是G2+并口 安装要看运气和水平,90元左右
或者就是G2+FMS的串行PIC接口+PPJOY 20元左右
再就是FMS,软件免费,接口可以用SMARTPROPO,也免费
-=-=-=-=-=>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productSort=148
这个是属于哪种?

网友:

仔细浏览各个栏目,有问题就在相关的栏目发问,问问题也需要耐心的

楼主:

呵呵
收到

网友:

下面引用由ddddou2004/09/13 03:10pm 发表的内容:
-=-=-=-=-=>
最好的选择是REFLEX XTR 280元左右
其次是G2+USB接口可能也是280左右吧
然后是G2+carolbox 应该也是200元左右
...
是G2+并口的那种。

楼主:

有人建议我这样买
4VF带四舵+充电器+电池组+G2
等G2玩一段时间再买个机机

网友:

玩油动的要4VF+4舵机
玩电动的要GWS单发射 舵机不急要,反正你现在也飞不了

楼主:

我已经决定了
先买个嘉宝玩玩
等我以后懂的多了再说

网友:

下面引用由ddddou2004/09/08 03:19pm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有耐心的大虾啊?我是菜鸟,什么都不懂,我想玩油直,有人建议玩电直先,但是最好先玩玩G2,但是G2是什么?我查了一下,基本知道了,但是还有问题,比如,玩G2要配备什么?总不会是装电脑上用键盘玩吧?是要买个游戏手 ...
我主张逆向思维,你想玩油直,你就要选一套较里想的遥控设备,千万不要买电直,千万不要买4VF,我建议你买Futaba--9通,买一天子油直,买G2,认一教练,先练G2和装机然后就................那个...。
这是避免重复投资的好方法。

楼主:
楼上的思路是不错
可惜
你这样要多少投资啊
我根本玩不起
而且我这里是小县城
根本没人玩这个
教练更不谈了

网友:
ddddou  在 2004-9-24 12:12 PM 发表:

楼上的思路是不错
可惜
你这样要多少投资啊
我根本玩不起
而且我这里是小县城
根本没人玩这个
教练更不谈了

那你为什麽非要玩直机呢?固定翼要比直升机经济的多,也容易的多,安全得多。
你是不是认为直升机容易学呢?直升机要更难一些。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4-9-23 01:06 AM 发表:

我主张逆向思维,你想玩油直,你就要选一套较里想的遥控设备,千万不要买电直,千万不要买4VF,我建议你买Futaba--9通,买一天子油直,买G2,认一教练,先练G2和装机然后就................那个...。
这是避免重复 ...

是啊,买好点以后就不会觉得浪费了。我可是深有体会啊。

网友:
是G2+并口

carolbox 是USB口,十分好用,我刚刚安装

是G2+并口的非常难安装

网友:
3D模拟器把盘放入电脑就能玩,直生机的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