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4VF在G2里为什么没反映?

楼主(2004-09-13):
我好久没玩G2了,可昨天装上
电池
玩G2时竟然没有反映,飞机在地面不停的打转,
遥控器
一点反映都没有,上面显示的电量是够的。真是郁闷!!求教!

网友A:
重装一次试一试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tcmh在 2004/09/19 09:13am 编辑]
在主板(MOTHERBOARD)的BIOS并口模式(PRARLLEL PORT MODE)里是否设置成ECP,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因为在较新主板里并口模式默认设置为NORMAL。另外也可检查并口接口是否已损坏。请试一下。

网友C:
与电脑的连线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