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FF6的教练线接口,有了最终定论

楼主(2003-05-09):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209772
刚才试验了一下FF6,它的第一脚确实是可以输入9.6V电压,这时候遥控器开启,显示屏亮,只是没有射频输出(用宽带接收机检测).
而且电源开关不必打开.
看来FUTABA不是用4.5两个脚作为外部电源的输入和输出,而是直接把第一脚内部连接到控制编码器电路的电源上,这样既可以对外供电(电源开关打开的时候,作为教师),也可以接受教练线过来的电源(电源开关没有打开的时候,作为学生).
疑问全部揭开,
引脚1:遥控器除射频部分的电源
2: 发送脉冲编码
3: 接收脉冲编码
4.5.6:空着

网友:

我看JR系列的遥控器可以直接插上插头不用开开关就可以用了,而FUTABA的就不行,怎么让他引入这个呢?

楼主:

JR的不清楚了,谁有的话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插座里边有个微型的开关,插上插头的时候就接通了操纵杆部分的电源。我看了3810的说明书,好像没有强调教练的时候学生那边要关掉遥控器电源的,可能需要拔掉晶体吧。谁有3810可以确认一下。

FUTABA的很清楚了,所有的DIN6的接口,第一脚都联结在内部操纵杆部分的电源上,教练和学生的任何一方打开电源,都会同时接通两个遥控器的操纵杆部分的电源。当然学生那边不能打开电源以免发射干扰。教练线的接法应该是 1,2,3,屏蔽四条线连接,其中2,3交叉。而不像是国外网站上的图那样,4,5,6都要连接。
还有一个功能没办法实现,就是第六脚的电压表功能,说明书上说的是,第六脚加上电压,液晶屏可以作为电压表使用。但是实际上第六角也是空的。而第一脚加上电压太低的话不能开启液晶屏(试验5V的时候液晶屏很暗,而且指示7.5V)。这样就没有办法作为电压表来检测接收机电压(4.8V)了,不知道FF9有没有这些功能。
实际上拔掉晶体也不会发射功率的,我用宽带接收机试的。

网友:

两台相连我没有试过,我就是觉得在用G2的时候比较麻烦,因为还要开电源,而JR的就不用开电源,有什么办法可以让FUTABA的在用G2的时候不用开电源呢?

楼主:

最好的改造办法就是: 打开后盖,把电池正极焊接一条线,另一端接在DIN6插座的4脚(4,5,6都是空着没用的),焊接完成装上后盖就可以用了。
在G2的教练线插头上,把1-4短路。
这样,插上教练线的时候遥控器就会开机了(电源开关不用打开)

网友:

我已经把我的FF9改成了类似3810一样的插孔了,那我又怎么改呢?

楼主:

这个不知道了哦.手边没有JR的设备,没办法拆开看看.
对了,用3810玩G2的时候是要拔掉晶体吧.

网友:

不用,我看他们都没有拔,直接插,而且不用开电源!

楼主:

哪位有3810打开看看吧. 教练插头只有两个芯,为什么能控制电源呢?!

网友:

不知道也!谁有3810拆开看一下了,俺的FF9已经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