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菜鸟想用翼龙遥控器通过音频线练习FMS,看了前面帖子还是不知道具体该怎

楼主(2004-09-14):
[这个贴子最后由快乐小陈在 2004/09/14 05:26pm 编辑]

看了高手的帖子说把IC1的8脚和地之间引出来两根线就可以通过音频线玩了。 请问“地”是哪?是不用加其他的元件吗?两根线有没有正负之分?很想玩fms,请高手帮忙啊,谢谢
有关资料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745&show=300

网友:

音频线应该没有正负之分
地线如果你找不到,可以直接去找电池的负极,一个电路中的所有地线都是连在一起的
ps: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帖子?给我看看?我把遥控器拆开以后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毕竟自己没弄过ppm无线电电路

楼主:

一起研究,有兴趣的都来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14 02:24pm 发表的内容:
看了高手的帖子说把IC1的8脚和地之间引出来两根线就可以通过音频线玩了。 请问“地”是哪?是不用加其他的元件吗?两根线有没有正负之分?很想玩fms,请高手帮忙啊,谢谢
有关资料http://bbs.5imx.com/cgi-bin/ ...
可以带回厂家直接改好模拟器接口的,我问过也就8元的改造费用。但是没有问能不能用来玩比如G2等别的模拟软件,易龙的模拟软件包好想28元吧,你具体的打电话问下翼龙的厂家吧,他们的服务满不错的。

楼主:

模拟软件包原装光盘里就有啊

网友:

我靠,我接错了
难道芯片的引脚不是从缺口那一边的左上角开始数吗?
郁闷了。。。回家重新焊去,郁闷

楼主:

就是笔头点的那个地方,我试了试,没成功,可能是我的老笔记本不兼容
明显听出摇动遥控时电脑发出不同大小的声音,看来有戏!!

网友:

那就差不多成功了,你装那个什么smartpro了吗?

楼主:

装了啊
没用
我的系统是winme,我看别人的都说要在2000和xp上改
winme不能用音频只能用并口是吗?
我看到有翼龙的fms模型啊,要是不能飞就太可惜了

网友:

郁闷~我的也是出声,但是没反应,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刚刚发现,在选择操纵列表的界面上点资源,可以看到蓝条在动,但是动起来和自己动遥杆的方式不一样

楼主:

你的是什么系统
有戏了
翼龙的模型
不玩还了得?

网友:

winxp

楼主:

行了吗
我的是winme
如果行
马上就装wxp

楼主:

我在装xp了,在线等你好消息

楼主:

有反应了
但是好象很不准,不停的跳

网友:

用音频线是这样的啦,能玩就已经不错了.

楼主:

我搞了半天还是用键盘玩算了
不停的抖,很难控制,还不如我的两通道海鸥
问问翼龙公司
他们装的线也是音频线,可能要加几个元件

网友:
在正确位置发帖,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正确答复哟~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转移过来的!

楼主:

我用音频线十分不稳定,有6个通道不停在抖动,现在就只有左右舵比较明确,其他的通道甚至摆动时分不清是哪个条与之对应,有人觉得可能是高频头发射的影响,请问是吗,有什么改善的办法??

网友A:
还要校准才行.另外找开录音属性把你选的通道的音量调到比较小的位置(但不要把音量关死).再就是好的屏蔽线做连线可以减少干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