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忙!

楼主(2004-09-20):
今天刚拿到一台,JR MAX5遥控设备。仔细一看,竟然没有教练口。是不是这个型号的
遥控器
都没有教练口?我向玩G2,那位高手能教一下我怎样加装教练口!!万分感谢!!

网友A:
买之前要先问问~~刚开始我也差点买哪个~~就是因为没有教练口只好要的4vf~~
应该能改吧~ 问问 土屋(高昕)

楼主:
哦,我也是没经验哪!以后再不会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