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4VF是否巨费电

楼主(2003-05-19):
玩G2,拔掉晶体,3小时电量从100%降到20%。
用的是1800毫安镍氢
电池

网友:
呵呵,你用4VF拔晶体的做法不是太好,这种做法适合高级设备如:3810/FF9,他们的晶体和高频头在一起,拔后可以减少耗电量,而你的4VF没有高频头,拔晶体没用,时间好象是少了点,我以前的那个用的1300MAH的电池大概可以用4个小时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B:
你的是不是GP电池,GP的假货很多,市场上很多标称高的电池都是假的,要买大牌的一般才能达到标称容量。

网友:
GP正牌的看底部有没有GP两个字,有的是正的,没有的是假的!假的重量也要轻一些!

网友C(2004-02-27):
朋友,请问你的FUTABA T4VF是方形6孔的吗?
连线怎么接的?

网友D:
3810不用拔高频头

网友E:
不知方形的6孔是否和FF9的一样?

网友:
如果是4YF,那就是一样的,都是方型的六孔,插头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