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加装G2模拟器接口……

楼主(2003-05-29):
[这个贴子最后由shjmap在 2003/07/16 12:53pm 编辑]
加装
模拟器
接口。用一3.5mm耳机插孔装在发射机后盖适当位置,原发射机接口有上下两排孔,其中上排左起第一孔为数据孔,第二孔为接地孔。将耳机插座的中心线接在原接口的第一孔上,屏蔽线接在第二孔上,将模拟器配的JR插头插上就OK了。

网友:
和我改的一样,不过我把那接口装在了遥控器靠边点的地方,好看

网友A:
我连上怎么G2没有反应呀?

网友:
呵呵,要将遥控器设置成PPM模式

网友A:
谢谢,成了。

网友:
不用客气,欢迎常来

网友A:
我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小缺点,就是钻的口太靠上,这样拉油门的时候就有点跟后面的接头碰在一起。我只好把插座搞歪才行。
不知道有没有小一点插座。

网友:
呵呵,你换个地方装嘛,我是装到了遥控器靠近旁边的地方,不碍事

网友A:
是呀,我只能是把插头搞小一些,我总不能搞两个洞吧!

网友:
呵呵,去电器市场看看吧,会有小号的插头的!

网友B(2003-07-11):
呵呵,还是我该的漂亮,一点瑕疵都没有,简直是天,呵呵

网友C:
改装要比买FF9接口线划算多了。

网友:
5毛钱

网友D(2005-10-31):
请教!!
我的控是雷虎三通道8303 想接一个G2 的DSC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