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能否连接使用和发射机电压有关吗?

楼主(2003-06-14):
我使用FF6
遥控器
,XP操作系统。在发射机电压为10伏时G2可以使用,但过了一会儿电压为9.2伏以后就不能使用了,没有反应.但标准低电压警告为8.5伏.不知是什么原因?可以调整吗?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吧?我的FF9电压低的时候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