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操作顺手吗?

楼主(2003-06-28):
g2有两个版本,版本1是欧洲标准,即右手油门,左手升降;版本2是美国标准,即左手油门,右手升降。又长了点知识也。

网友:
是的,第二版的应该比前面一版的好,模拟效果更好些。遥控器的杆其实是可以在G2里调整的

网友A:
G2不是游戏,所以操作不一定顺手。但如果你掌握并形成了条件反射,那对你的实际外场飞行可就有巨大的帮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