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其他几张盘片怎么用?

楼主(2003-07-03):
我买的G2
模拟器
一套一共有4张,操作系统XP,第一张安好了后,可以用,安了其他的盘片,好像没有多飞机啊?
请问其他的3张怎么用?
还有,谁有汉化补丁?我的XP下用5.18的版本,网上下载的汉化补丁都不能用,启动就非法操作。

网友:
1、其他几张在W2K及98下应该是正常的,在XP下还没有试过,应该也可以的
2、我们使用的汉化没有出现非法操作,建议你重新安装系统,或者换成98

楼主:
找到原因了,其他的光盘要和A盘用一个光驱安装,我是用不同的虚拟光驱安装的,所以不能用,用同一个虚拟光驱安装就可以用了。

网友:
晕!

楼主:
不好意思,还请多多关照!
今天是周六,怎么没有人出去飞呢??

网友:
现在外面天气太大了,我被晒了几次,都快成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