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2003-07-11):
我的G2前天装好后玩的很顺利,可昨天晚上再开机却找不到
遥控器
了,机器是伏特八的,设置以设为ecp,这是怎么回事啊?在检测中四条检测线都在中间,摇动控制杆没反应,拔掉狗线的连接插头后四条检测线就开始乱跳再插上后就停柱不动了,帮帮我吧,谢谢!!

楼主:
是伏特八的四通道遥控器,应该没有ppm或pcm设置上的问题吧

网友:
多插拔几次,检查发射机电源是否打开,如果有连接打印机,请将打印机打开

楼主:
:(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
重装一次!

网友A:
检查电池,我的模拟器在电池在8.5伏的时候,就有时能用,有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