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4VF連接G2的問題!

楼主(2003-07-11):
FUTABA4VF的發射是FM的~怎麽連?
論壇搜索過了~沒有~

网友:

PCM和PPM都是FM模式,但是是不同的方式,OK?

楼主:

见笑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7/10 09:52pm 发表的内容:
PCM和PPM都是FM模式,但是是不同的方式,OK?

小财神?不是吧。PCM不是数码的吗???

网友:

都是调频方式发射的,说简单点,发射的波形不同而已。
PPM 相对较简单,PCM要复杂的多。

楼主:

好难懂

网友:

意思是:
PCM和PPM都是FM方式的,只是PPM容易受干扰,而PCM方式抗干扰要好的多

网友:

这两天研究了一下PPM和PCM,PCM 很复杂,还没有完全弄明白,PPM基本上明白了。
PPM 是脉冲位置调制方式,其调制方法是各个通道的位置是固定的,但每个通道的维持高电平的时间是由摇杆的位置决定的,但总帧的长度是固定的,这个差值是起始脉冲的长度来弥补的。
PCM 是将每个通道进行编码,FUTABA的PCM 比较复杂,类似电视机的隔行扫描,需要两个周期的数据帧才能获取完整的控制信息,而且每个帧都有CRC校验和,任何错一位数据,整个数据帧失效,这就是为什么PCM安全的原因,它能识别错误的代码,而PPM不可以。
一旦PPM多出一个未知的错误脉冲,那么所有的通道都错位了。。。

网友:

PCM是脉冲编码调制,PPM容易受干扰也就是因为他的方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