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新买了FF9想先在G2里玩,不知道要从何开始.如何设 ...
帮帮忙!新买了FF9想先在G2里玩,不知道要从何开始.如何设置.

楼主(2003-07-26):
(无正文)

网友:
1、先把FF9设置成PPM模式
2、把电脑的打印机口设置成ECP方式
连上,在G2里遥控器选FUTABA,然后校正就OK了!

楼主:
谢谢你!其它的什么都不错不用设吗?能教我那几的操纵杆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吗?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