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COLCO发射机加G2接口!!!!

楼主(2003-08-11):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8/11 09:11am 编辑]

雷鸟小电直的6通发射机没有模拟器输出接口的,想加的朋友就参考啦!
国产东西,里面乱糟糟的

楼主:

电路图简单!!!
不过国产发射机嘛。。。。。。改好后摇杆有些微抖(不过我还可以忍受)

网友:

哇我的发射机被解剖啦!!!!!!!!!!!

楼主:

下面引用由qjy2003/08/11 09:12am 发表的内容:
哇我的发射机被解剖啦!!!!!!!!!!!
你的雷鸟混控板修好了,尾马达换新的后一个起落就坏了!!!流东西!!!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发射机、接收机、舵机、电子设备……转移过来的!

网友:

看不清线是怎么接的,太乱了吧,那个插座上好像至少接进了四根线
方向舵电位器上怎么多了一个电阻,我的怎么没有,使自己加的啊,为什么要加啊

网友:

上大图啊
电路板好象是贴片的啊,有进步啊
这个发射机质量如何,初手用来教练机如何?

网友:

sgyyj,里面的飞线原来就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就太令人失望了?

楼主:

唉!国产这东西。。。。。,拆开就这样,我不过是顺应机意---乱中添乱而已。

楼主:

下面引用由sjrw960042003/08/24 08:30am 发表的内容:
上大图啊
电路板好象是贴片的啊,有进步啊
这个发射机质量如何,初手用来教练机如何?
机机已经被机主卖掉了,上不了大图啦!
质量不好说,用来练G2或FMS还可以的,哪个菜鸟机主还可以用它来在G2里吊机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8/25 04:1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08/24 00:16am 发表的内容:
看不清线是怎么接的,太乱了吧,那个插座上好像至少接进了四根线
方向舵电位器上怎么多了一个电阻,我的怎么没有,使自己加的啊,为什么要加啊
插座只有3条线!就是朝上的那3个焊点。看原理图不就清楚了?很简单的啊!
加那条接发射机震荡电路电源的线,是为了节省电力,你也可以另外用开关控制的啊。

网友:

对照我的遥控器看了半天,几个接线的位置证实一下
LM1871的第12脚是不是右边一条从上往下数第三个?
是不是有根线接到了那个橙红色瓷片电容下面的那个脚上,那是接地的吗?
连到高频电路部分的那根线是接到一个贴片电容C7上面那个有元件引线穿出的那个焊脚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08/25 11:18pm 发表的内容:
对照我的遥控器看了半天,几个接线的位置证实一下
LM1871的第12脚是不是右边一条从上往下数第三个?
是不是有根线接到了那个橙红色瓷片电容下面的那个脚上,那是接地的吗?
连到高频电路部分的那根线是接到一个 ...
没有实物了,LM1871 靠天线那端右排脚从上往下数第三个脚为PPM输出,跟线路会连接到高频调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