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如何调整使直升飞机达到较好的状态

楼主(2003-08-12):
在g2,如何调整使直升飞机达到较好的状态

网友:
在飞机的设定里把遥控器选项改为使用你自己的遥控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遥控器的开关及曲线设定来飞了,和真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A(2003-10-20):
但为什么用自己的遥控器设置时直升机总是升不起来啊,如国改回软件时就可以,请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