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4VF加键盘可不可以玩熄火降落,T4VF加键盘练倒飞已经解决了

楼主(2003-08-31):
G2倒飞设定,我是重贴前边的贴子:
在G2画面上按E就出现了改名是否!你按是!!再自己起个名例如(本来的Raptor 30)我就在后面加abc吧!!(Raptor 30(abc))按确定就都——就开始调了!!把遥控模式改为软件模式——再按编辑把油门控制去了个钩——再在IDLE UP 1改为P ON ——再进入混合曲线选择IDLE UP 1——看到了曲线V行就行了——再在G2画面上按P,直升机不停的在转就行了!!
1.Select Aircraft
2.Make a copy//New Name//Raptor 30(abc)//Ok
3.Select Aircraft//Raptor 30(abc)//Edit//Softwawre Radio//Edit New
4.Modes//勾选 Idle Up 1 Fligh Mode//Key:P On

我想请教T4VF加键盘可不可以玩熄火降落,谢谢了!
下边是我找到的有关熄火降落的资料,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那位有办法请指教:
g2的每架直升机都可以将尾旋翼设成直接传动,也就是模拟实机的熄火降落组
请在编辑机体设定(按E键)的功能中,尾舵(tail rotor)的选项里,我忘了他的英文(direct const?????
?),大概在最上方处,如果没有勾,就把他勾起来,接下来会发现只要主旋翼转动,尾旋翼便会跟著转动,从
此便可以快乐的练习後退熄火降落
建议:刚开始在G2练习後退熄火降落时不要开锁定模式,练到左手会自动修正尾舵,并降落在自己正前方时
,再拿实机上阵会简单很多
Good!
现在G2里的Raptor 30,熄火降落可以有尾舵动力了!
真的只差一的勾项而已。就在{Tail Rotor}里。
熄火降落组作用原理如同脚踏车的後轮轴心,
当你不用脚采时,轮子会继续滑动。
当你脚采时,轮子会咬住轮轴心,让动力输出到轮子上。
遥控器的熄火降落功能打开,引擎怠速,主悬翼轴继续转动,但是引擎转速下降正在降低时,单向轴承
会放开,不干扰主悬翼轴继续惯性地转动。
G2可以设定成熄火降落,必须先设定COLLECTIVE,THROTTLE CURVE。
还要设定哪一个开关打开熄火开关。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he3rd-eye在 2003/08/31 10:32pm 编辑]

HELI不清楚,反正偶LP已经会在飞固定翼的时候用“K”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