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9-17):
win2000装518补丁时出现(A required .DLLfile,DIBAPI32.dll,was not found)到底什么问题呢?

网友:
也?不会吧,我的怎么没有出现呢?你是解压缩后直接覆盖到那个目录里的吗?

楼主:
到底什样进行覆盖?

楼主:
打开G2后,弹出(无法导入C:\xxx\RealFlight\TXInterface.reg;部分数据未成功写入注
册表.系统或其他进程正在打开某些项.)这个窗口,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你试试592: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140&show=0

楼主:
 打开G2目录后用518解压文件覆盖后可以进入模拟器,但我的JR摇控无法检测
使用.请指教

网友:
将你的遥控器设置到PP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