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倒飞

楼主(2003-09-23):
原来G2中带了几架能够倒飞的直机,而且不用设置就可以飞。
油门曲线已经设置成U型了(我没有飞过真的直机,猜测如此,不要取笑)
最爽的是,用4VF就可以飞。

网友A:
终于找到高手了。你能详细教我如何在G2里面玩直升机吗?我一直找不到一位老师教我,不知你方便吗?我的邮箱是weiweisohu@sohu.com先谢谢了。

楼主:
不用客气
用这一架飞,什么都不用设置,就可以倒飞,我现在已经在练倒飞悬停了(正悬停还没有练好呢!:P
Foiler 3D (Competition 60)
我是将3张ADDIN 都装了,不知是那张上带的。

网友A:
我现在主要是,我用4vf还不能把直升机飞起来。应该怎样设置或调整才能让直升机飞起来呢?再次感谢!!!!

楼主:
固定翼的能飞吗?
在校准的时候能通过吗?

网友A:
可以的。固定翼飞的好好的。

楼主:
直升机是起飞后就摔,还是螺旋桨波动特别大,一推油就摔??

网友A:
在原地嗡嗡直响,什么也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