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2虚拟光盘的制作

楼主(2003-09-23):
[这个贴子最后由tigerbj在 2003/09/23 01:46pm 编辑]
我的G2运行时总是报错,说光盘没有放在光驱里。我用CloneCD制作G2的虚拟光盘,总是说XXXX扇区读取失败,请教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我以前也那么做,但是没有一次CLONE成功过。。。

网友A:
我沒有問題﹗你所做的image是否也是cloneCD 做呢﹖而且﹐要用虛擬光碟裝G2﹐要不然﹐你要到G2的 .ini file 修改一下那個CD 盤的字母。例如﹐你想做的虛擬光碟是G﹕,就要改成G。

网友B:
好文!
用了CC和NEC1100A DVD烧录器终于成功 - 本来用Dell笔记本电脑内置的DVD/CD-RW一直无法正确读盘,因后者不支持数据子通道及弱扇区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