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在G2里才能练好悬停?

楼主(2003-09-24):
各位在G2里练悬停用了多长时间呀?
我怎么练起来其它都没问题,就是总向左侧或右侧快速移动呀,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又该如何解决!
多谢!

网友:
呵呵,直升机左右移动是正常的,因为直升机不象固定翼,需要你不停的休正的,所以你应该随时进行修正,这样才能停的一动不动!

楼主:
多谢了!
你在G2里练悬停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大概前后一个星期吧,我算是比较笨的。。。。

网友A:
我练了好久,总向左侧或右侧快速移动,我向右修正吧,他又向左跑了,而且用锁定模式时机机的尾舵还是锁不住,最后调节上下跟轴才基本解决问题,我的V2-50还没买上发动机(OS的MAX-50 SX-H Ring),不知真飞机悬停是不是也这么困难?

网友:
真飞要好的多,不过你千万别紧张

网友B:
G2的悬停太容易了,我5分钟就会了(之前飞过4小时的雷鸟),可是我的雷鸟还是悬不好。